asus a40j 版号 k42jr r4.1的 待机电流0.07 不触发。无3v 5v?

楼主(2013-01-16):
asus a40j 版号 k42jr r4.1的 待机电流0.07 不触发。无3v 5v?
换rt8205,情况一样,断开+3VSUS后,3v5v出来了。 此时待机为0.016。
但后极无明显短路。
联上3v5v又不出。
此机来时可开机,是时开时不开。无思路啊。求大侠????

网友:
看看供电IC有没有发热的现象呢??

网友:
修好,图纸不对,查死人,网卡ic微短。引发。

网友A:
LZ 你是怎么找到的??原因 经过!!

网友:
问题被楼主居然都一一解决了,你真

网友B:
是不是被雷弄过的?

网友:
这机器有遇到过最后没解决好

网友:
手上一台K42JR开机电流0,25A 掉电,楼主可以提供下图纸吗

网友:
我也不是说了,没图纸吗,很多对不上的,用的是论坛上k42jr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被雷弄过的?

不知道啊!主要是机子来时可以开机,影响我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 你是怎么找到的??原因 经过!!

唉,过程哪个曲折啊,主要还是换了ec后,竟然3v5v出来了,但还是不触发,电流稍大,这种情况死马当活,去网卡,电流正流正常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唉,过程哪个曲折啊,主要还是换了ec后,竟然3v5v出来了,但还是不触发,电流稍大,这种情况死马当活,去 ...

好吧!!!!   网卡附近没什么虚汗什么的吧  我还是纳闷 怎么会找到网卡那里去的

网友:
待机小短相对而言还是好修的!但那种电感阻值正常,线性不短的小短,我是真心没法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   网卡附近没什么虚汗什么的吧  我还是纳闷 怎么会找到网卡那里去的

网卡是四边带脚的哪种,真心很少虛,去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是四边带脚的哪种,真心很少虛,去了网卡就好了。

好的   能上图最好了!  好  谢谢LZ  这么细心的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