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 A300-D3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1-16):
神舟优雅 A300-D3  开机不显示  电流直上1.2左右  COMS电池取下 放下电就可以显示 再关再开又不显示  放电又可以, 集成的显卡 南桥IBM  ECITE8512E  ,南桥和EC换过 涛声依旧。

网友:
放电后就可以想必和BIOS资料及RTC电路有关,所以建议刷下BIOS和查下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BIOS呀  论坛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