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C更换改良显卡之后打不上驱动

楼主(2013-01-16):
2012年7月份接到一个客户的ASUS F8DC的本子,开机6屏幕,地球人都知道是显卡的问题,拆机看显卡板式独立的,显卡型号是;G86-735-A2的显示核心。当时客户要得急,手头上没这个芯片的备货。客户说先加焊一下,之后再来。下了定金。加焊OK,客户拿机走人。我于是在淘宝上订了一片此显卡的升级版G86-735-A2白胶显卡。光阴似箭,一晃2012过去了,地球末日没来,那客户倒是来了。说:“以前不帮我定的显卡还在吧,今天帮我换上。”我回答:“定了,还给你留在那里的呢,以为你不来了呢,哈哈!”
   再次拆机把全新的无铅G86-735-A2显卡焊接上去,焊接的也很完美。上机开机正常显示LOGO,进入系统的时候突然出现蓝屏,线面代码是NV什么来着的。开始以为是系统驱动的问题,跟客户说换一下系统就好了。再次装系统,当在解压显卡驱动之后屏幕就灰屏了,再也不显示了,在安全模式下可以正常显示,卸载显卡驱动就好了。
      以为是买到了假芯片,手头上也没有此芯片了,在群里和论坛上听高手说台式机的8500GT显卡可以代换G86-735-A2的显卡。心里抱着试试看的侥幸心理,找到一块没有做过BGA的台式机显卡,更换上去,开机正常显示,但是到系统下就灰屏了,只有背光无图像的那种,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现在很迷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没看下现在拿来什么情况,能否正常使用?

网友:
呵呵 和我的一样的现象  害我换了显卡  到后来把4片显存换了 就好了   不过收了显卡的钱   他原来的显卡还放我这里

网友:
重新植一下有用吗?

网友:
这类故障有时候不是很明确的,你重植一下显存试试看了

网友A:
把原来的植上去如果是好的不就可以确定

网友:
显卡本身的问题,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植上去如果是好的不就可以确定

SB客户把坏芯片拿走了

网友(2018-12-18):
楼主肯定是直接崩溃了。我换E40黑胶显卡也出现过种个问题。不过我换了显存就好了。楼主修好了说下。换显卡的时候旁边的芯片要保护好。不然的话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你重植一下显存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重植一下显存试试看了

为啥我的帖子到现在还可以回复?

网友C:
这种显卡直接换板都便宜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显卡直接换板都便宜的吧

这是我很多年前的帖子了,那时候价格还是不便宜的

网友:
那后来怎么好的????

网友:
显卡驱动程序多试试 还有显存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