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通病Y460 LOGO过后黑屏,求助。

楼主(2013-01-16):
型号:联想Y460
板号:DAKL2AMB8D0    DEV
故障现象:LOGO后黑屏

   顾客那过来换屏,拆开换屏后LOGO过后就黑屏了、于是放下维修。
   外接显示器有时可以进系统,放电过后和内接一样LOGO黑屏。
   进BIOS怎么烤都不黑屏,但是保存过后还是一样。
   此机器是双显卡,于是切了个独显保存后黑屏,放电后才能亮。
   于是刷了一个BIOS,测试还是一样。
   显卡做后还是一样。
   看帖子有许多和我是一样,没有解决的,或者说没人说是怎么解决的。
   求大神,改如何解决啊。

网友:
禁用独显看还黑不。如果不黑显卡

网友:
启动时加载程序,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A:
在bios里禁用独显

网友:
bios里面有两个选项discrete graphics  独立显卡,
          和switchable graphics     显卡切换

  没有关闭独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里禁用独显

bios里面有两个选项discrete graphics  独立显卡,
          和switchable graphics     显卡切换

  没有关闭独显啊

网友A:
那就选 显卡切换 哪个,之前修过一台华硕的 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选 显卡切换 哪个,之前修过一台华硕的 差不多的问题

选显卡切换那个可以亮LOGO过后黑屏,
选独立显卡那个直接黑屏不显,需要放点过后才可亮。

网友:
你装个正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外显也是这样吗?~??

网友:
查查显卡的供电。

网友:
独显坏了,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