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00 1394设备器打叹号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3-01-16):
HP2500 1394设备器打叹号是什么问题呀 该设备无法启动(代号:10)
无法启动

网友:
更换过无线网卡也是一样 但是把无线网卡拿掉 1394 就会自动打上去

网友:
系统也刚换过一样的情况

网友:
大家看看 这个情况

网友:
你这里面没无线呀,就一个本地,和1394,先卸了,然后就搜索一下,如果不行,那去官网下一个,还不行的话,进BIOS看下,在不行,就板的事了

网友:
能正常上网么?

网友:
网线是可以的,就是无线没有驱动

网友:
软件驱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