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南桥晶振才能触发,换了晶振内存供电达到2.2V(DDR2)

楼主(2013-01-16):
有时戳南桥晶振才能触发,有时能直接触发,有时都不能触发有时触发能跑码,有时触发不能跑码 。。。。。。。。。。换了晶振,换了谐振电容,内存供电达到2.2V(DDR2)

网友:
晶振应该和内存电压没有关系,你换了后能正常触发了吗?有些主板比如华硕的不上内存的时候,你用假负载测电压2.2V就是正常的,你上根内存再测测试试.

网友:
依然不能触发,是直接上内存测出的2.2V

网友A:
先搞南桥吧。。别的都白扯

网友B:
看看是GB的桥吗,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GB的桥吗,爱坏

好吧  你是对的,干了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南桥吧。。别的都白扯

好吧  你是对的,干了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