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主板内存供电

楼主(2013-01-16):
       本人维修新手学徒,前段时间店里接到一块主板,说是不开机。开始插诊断卡,开机试机。诊断卡跑C1,看代码是内存问题,直接擦内存,插槽,换新内存卡,均无果。然后插内存测试卡测试,发现内存主供电不正常。然后按论坛的资料开始查电路,发现一个内存供电场管不正常,拆下换新的。插测试卡开机测电压,3.3V内存供电。然后插上CPU,内存开机测试,跑码过C1,正常开机。由于是新手,内心还是有点激动的。
       然后装机开始测试,两分钟后电脑自动关机,再开机依然是C1,手摸场管发现逢场的热。拆下来发现又烧掉了。换上新的能开机依然很热。不能开太久,请教老师依然没有解决。现在没有了维修思路,希望论坛的老师们指点下...

       新手第一次发帖希望 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内存供电3.3V???SD的??

网友A:
相连的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或驱动芯片换掉吧!八角的一个芯片

网友:
不懂学习一下,我又块主板单桥虚焊,至今没有修,买新的了,请问可以换桥么MCP73U

网友B:
我真的不明白楼主的意识

洪泽蓝快 -5 乱评分,扣回
君子报仇,3年不 + 5 赞一个!

网友:
我也不明白~请明白的人告诉下我,简单的说

洪泽蓝快 -2 乱评分,扣回

网友C:
档C1,上个呼唤蜂鸣器有没有报警,如果没报就查下BIOS

网友:
把和他关联的芯片也换掉试下

网友:
没修过显卡 。。。。

网友D:
换过的管子发热除了本身的问题外,还有就是G极的驱动电压不足,要查管子G极前面的驱动芯片;另一个就是管子后面的负载过重,可能有轻微短路的地方,如电容漏电等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连的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或驱动芯片换掉吧!八角的一个芯片

就是想换掉它,但是没有芯片...

网友:
把内存和场管一起换掉

网友:
2代内存1.8电压 3代1.5 你的是几代的3.3/???

网友:
一代的ma???????????

网友:
楼主说的3.3V应该是SPD的电压,3.3V是正常的,你主要要查一下内存的工作电压,一般为1.8V(DDR2),1.5V(DDR3),万一电压都正常还是烧场管的话,就要仔细检查内存供电的驱动芯片和附近的小电容和小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连的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或驱动芯片换掉吧!八角的一个芯片

想到可能是这的问题,但没有芯片,芯片是华邦W83 321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真的不明白楼主的意识

新手能力有限,多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档C1,上个呼唤蜂鸣器有没有报警,如果没报就查下BIOS

换了场管,已经正常跑码了,就是场馆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过的管子发热除了本身的问题外,还有就是G极的驱动电压不足,要查管子G极前面的驱动芯片;另一个就是管 ...

多谢指点,电容全换的新的,没有电源管理芯片没办法,准备发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