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p4m890t-m2不能用双核cpu

楼主(2013-01-16):
昨天客户拿来一p4m890t-m2主板,接上电之后复位灯常亮,cpu为酷睿1.8,先换CPU,用我的单核居然能点亮
以为是CPU坏了,因为以前AMD遇到过上双核不亮的主板,所以找了个主板试一下CPU居然被我猜中,双核CPU
是好的,于是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测量CPU没有供电,实在不知如何下手,不知各位同仁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
??求赐教

网友:
你先查查支不支持CORE2内核的CPU,要是确实支持但点不亮而且刷BIOS无效的话,可能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问题没有解决,故障板被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