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HP 2530P,蛋疼的N多问题

楼主(2013-01-16):
拿来时说进水,拆开没发现有什么腐蚀,量各大电感没短路上电发现自动到0.3保护,后发现IO挂了换IO没有待机,发现8734没有线性电压输出,果断换8734,换后待机0.06没有3,5V待机,蛋疼的事来了。发现8734的25脚本来输出是3.3V的VL电压变成了5.5V,换了两三个8734还是一样,论坛说只要有了开关信号,主供电,就会输出3.3. 5V的VL,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后来发现图纸上的PJP1这个连接点因为没换IO前我断开了,(IO之前待机状态就短路了是在排查时IO或是8734短路断开的)。随手用烙铁连上了,连上后居然输出3.3V 的VL。待机正常了。到这来我就不明白了,8734本身输出的VL不是3.3V?还要经过面的什么才会变成3.3这下开眼了。到这里还没结束,上电开机电流上到1.几,几秒掉电以为是没过内存,再上电电流只有o.5了,不经意摸摸南桥差点被烫的跳起来了,量后面的电容短路的一大片,这个南桥是那种很小的0.45珠子的南桥,手上没有定了个回来换上,就变成了上电电流0.18 缺CPU供电了,VR-ON其他都有就是没有2脚的PMON转换后是PM_PWROK,以为南桥没做好又做了一次0.45的珠子做起来简直生不如死。还是一样。后来发现PM_PWROK这个信号IO输出了过一个电阻后就没有了,量R543一边阻值为0 ,这下就蛋疼了,这个信号由IO 还有一个ISL6263,ISL6263是北桥供电输出的是1.5V的,去南桥还有北桥,南桥拆出来找到对应的坐标点没有短路,现在就剩下北桥了。LSL6263那块也量了,不短。忙了两天,等下再去买个北桥。先在这里吐槽吐糟。干。好郁闷。没修过那么多问题的一修机器

网友:
把图纸也上传了吧,之前在论坛下的这个不全的,N多搜索不到。

网友:
这个是图纸,找了好久才找到的

网友:
呵呵,这完全是人品问题,

网友:
运气是有点背,不过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图纸,这款机子的图纸的确不好找,期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
如果有点位图,也传上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