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显示器貌似LED

楼主(2013-01-16):
此显示器外表貌似LED,但是开壳后发现两根灯管的。显示器型号是:M1900。 里面就一块信号板,板子上面是一个12V电源适配器的接口一个VGA口,此显示器故障是不过电,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有没有通病啊这款。。。接到两个一样的。。。
  此显示器通病程序问题,问题已自己解决,希望大家用的上

网友:
是不通电吧,用外置电源试了没,检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可以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三星也有这种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