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三星R439 GHOST WIN7系统 断电问题

楼主(2013-01-16):
今天帮客户装系统   GHOST版系统   完成后  第一次重启  进到系统LOGO处  自动重启   反复多次依旧一样。     安全模式就可以进。。

反复多次 更换几个系统都无效。。后来尝试进PE解除OEM7 的激活。  后重新启动就可以正常启动  只是提示激活。。、、、

然后在利用三星的专用激活工具  成功激活。。用“WIN7激活.exe”;     后来测试发现  用OEM7  激活就会出现LOGO重启的问题

网友:
要先装系统后装,还是直接装这个

君子报仇,3年不 + 5 赞一个!

网友:
还是先装了这个在做系统呢?可以教下我吗?

君子报仇,3年不 + 5 赞一个!

网友:
有些GHOST本身集成这个    那就要装完  在做  如果没有集成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2014-02-19):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还是少用GHOST

网友:
在pe怎么解除的激活?不明白 能说得详细点么

网友:
没有讲清楚呀,是怎么弄得

网友(2014-04-07):
解除激活 本身激活工具自带的

网友(2014-10-01):
怎么搞  分享下哦

网友:
遇到了可以用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2015-07-30):
正在装一台,一会看行不行,,,

网友:
我这一台,换大电容好了,,,,,

网友A(2016-09-29):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好下手

这个问题下载一个安装版可以完全解决,然后进系统打驱动,用软件激活一下系统就可以啦

网友(2017-04-16):
居然这种问题  记下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