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路供电求解

楼主(2013-01-16):
图中是一个双路供电电路图,怎么看都总感觉与R392串联的5Vsb是多余的,我记得电阻另一端一定要形成一个回路电流才流过来,如果形成回路啦,R392串联的5Vsb放在这里,不管是KA393_3低电平还是高电平,U15 p沟道的MOS管的G极不是都得到R392串联的5Vsb嘛?不是都截止的吗?但这图中R392串联的5Vsb电阻的另一端没有形成回路啊,那不是多余的嘛? 求解。。想不通这电路是怎么回事?哪位高手能否给我解释解释?

网友A:
难道比较器U14A   1脚低电平的时候会把R392串联的5Vsb拉低嘛?

网友B:
这不是难道,是真的这样走的,你电路图读得少,看多了就会明白了。

电压比较器的原理:3脚大于2脚时,1脚输出高电平(等于VCC脚电压);3脚小于2脚时,1脚输出低电平(等于接地)

网友C:
比较器输出低时,会拉低R392的下面
比较器开漏输出时,由5VSB经R392上拉

网友:
R392是一个上拿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比较器U14A   1脚低电平的时候会把R392串联的5Vsb拉低嘛?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个5伏电压通过电阻R392还为U14B提供一个比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难道,是真的这样走的,你电路图读得少,看多了就会明白了。

电压比较器的原理:3脚大于2脚时 ...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输出低时,会拉低R392的下面
比较器开漏输出时,由5VSB经R392上拉

谢谢哈。。。

网友D:
怎么在电路图中可以看出U15是P沟道MOS官

网友:
你没有搞明白什么是开漏输出啊。

网友:
嗯 楼上分析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在电路图中可以看出U15是P沟道MOS官

他这个图纸中画得时管子的外形,只有按照型号查PDF资料了,如果是电路图符号就很容易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