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代用高压板关机白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16):
改了高压板按键关机开机正常,显示图像也正常,问题是用按键关机后显示器屏幕还有一片光白,很亮的,怎么回事,谁可以告诉我?

网友:
ADJ线没接好!建议接12V供电,地线,开关就3条线。

网友:
开关没接对

网友:
应该是ON/OFF 没有接好!

网友:
ON/OFF没接好,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你自己看下,不行的话,直接找个关机后3.3V电压消失的地方接着

网友:
好多都是开关没接好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快关信号线接错啦吧!

网友:
开关线接错了

网友:
ON/OFF線接錯

网友:
线接错了 接到ADJ就会这样

网友:
开关线接错了,以改高压时接错就白屏关不了

网友:
ON/OFF
接错了

网友:
信号
接错了

网友:
没开启信号

网友:
开关接到ADJ了,用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的ON\OFF接到ADJ了,关机的时候电没有完全切断所以显示器屏幕还有一片光白。

网友:
测一下驱动板向高压版送开机信号的开关管是否短路,造成关机白屏。

网友:
ON/OFF 開關控制線接錯了

网友:
ON/OFF没接好,

网友:
5楼说的对,一种情况是开关信号接的不对,还有一种情况是你代换的高压板的开启信号和原机驱动板上的高压开启信号高低电平正好相反

网友:
如果是开启信号高低电平不一致的话就得加一个信号反相器就好了,淘宝上有成品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