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功放机AT89C2051+PT6311控制程序

楼主(2013-01-16):
一台前后级功放,采用AT89C2051控制PT6311 VFD显示驱动,经查单片机89C2051烧毁,拉低了5V工作电压,继电器不吸合,面板显示屏无显示。现在找不到89C2051的程序,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下啊?

网友:
音源切换音量音质控制是PT2314,混响是PT2399.

网友:
不可遇也不可求,哈哈哈
要不自已写

网友:
这个高难了。要么找台相同的拆下来读了。要么找人写个。

网友(2013-02-18):
自己写就不要搞维修了,找人写那全部给他也不够,现在单片机都是加密的,读也读不出来,更可恨的是厂家倒闭,程序也沉入大海

网友:
我有一台德信的AV-2100的功放,也是AT89C52的单片机坏了,部分功能散失,没有源程序,厂家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