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哪些电池可以修复,激活

楼主(2013-01-16):
很多笔记本拆机再装上,间隔几天的话,电池就充不进电了,当然也无法使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不要说换电池了!

网友:
没遇过这样情况,拆机也会坏电池么?

网友:
是的笔记本的电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说广东那边有人会修电池,听说是换芯,那也是不错的呀。

网友:
有些换了新芯也不能用,还要把里面的一个芯片重新写一下程序,好像是锁死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华硕电池用完电,放了几天不用就不能用了

网友:
   晕死 笔记本电池最低电量 最好不要低于7%,这样很容易造成电池不能充电...  好多充电芯片也会检测电池电量的---你们去看看某些充电芯片的PDF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
把充电芯片取了,呵呵

网友:
我有个sl500 电池还有40%电。现在电池不能用了  ,也不充电。系统显示剩余40,怎么办 谁知道~

网友:
电池有问题都不好修啊

网友(2013-02-15):
欠压保护了,采用高压激活或者短路激活的办法,百度一下有的

网友:
这个没学过。嘿嘿。。。只学过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