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开不起机

楼主(2013-01-16):
今天接到一个台电P85HD的平板电脑开不起机,插上电源也开不起机,小弟我是第一次接收平板电脑,没有维修经验,想请教各位高手,告诉小弟维修方法和经验。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修这个版本的难度高哦  要先有图纸才好下手

网友:
这个 你可以试下最基本的  找到开关 沿着开关找到开机芯片 看看是不是虚焊 或者短路 祝你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