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真奇怪 不知大家遇见过没有

楼主(2013-01-16):
一个 V星X400X笔记本     拿过来的时候  进不了系统  风扇嗡嗡响
以为系统坏了 装了个系统    可以开机到桌面
但是问题出来了  非常卡。有时间会死机
测CPU温度50度左右
怀疑硬盘有坏道
硬盘拆出来 测试 只有2个绿块。。正常
想着风扇响  给风扇加点油  。搞好后 开机 风扇不响了
开机一切正常 。不卡了。。
装机  装好后 开机风扇又响了    还是卡。
又把机器拆开  风扇多加一点油   开机不响了   也不卡了
装机正常了。。。
发现只要风扇响 风扇转速不到    机器就卡。。
这是怎嘛回事   CPU温度不高    风扇转速影响卡机
哪位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风扇转速不到是不是给风扇供电不正常啊,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有时候南桥问题也会造成运行很慢

网友A:
你测量下风扇的供电是否有5V啊

网友B:
是不是风扇卡造成风扇电流大,拉低主板其他供电电压,造成系统工作不正常

网友C:
风扇响的时候震动大吗?   这个应该换风扇   加油用不了几天

网友:
我也觉得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顶楼上的,可以换个风扇试试,有时很难说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下风扇的供电是否有5V啊

没测电压   机器那走了      风扇电压应该正常    没加油的时候 转的不那 吗顺   ,    加油后转速正常也不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风扇卡造成风扇电流大,拉低主板其他供电电压,造成系统工作不正常

有这种可能      转速正常的时候   机器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扇响的时候震动大吗?   这个应该换风扇   加油用不了几天

我觉得他也用不了几天       到时再换风扇     他现在不想换     我和客户说了 等到风扇在向的时候要换风扇  要不烧主板

网友:
最好裸一下哦,拆掉外设,在看看情况

网友:
5楼可能是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