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T amd CPU 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3-01-16):
接了台 asus K43T amd A6 3400M 装XP WIN7 都蓝屏 GHOST 版本 硬装版本 都试了 还是蓝屏 内存 硬盘 都换了 还是蓝屏 是 走滚动条时蓝屏 请问应该怎么去修
win7

网友:
进CMOS 调 硬盘模式 ACHI 和IDE 都试了 还是蓝屏

网友:
进BIOS有设置过吗,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
你装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大装驱动时按ESC跳过试试,这个办法我弄好了好多机子,还有前和天碰到过滚动条关机的一台机子是CPU一路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