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6故障 求救

楼主(2013-01-16):
   手里有个HP  516的本子   大小写灯 闪5下  在论坛里查到时主板问题。。    怎么修啊。  北桥换过了。  BIOS刷过了  还是闪5次   郁闷了

网友:
HP的许多机器 只要CPU不跑码都会闪5下的  所以不要纠结这个指示灯代码 还是去测总线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A:
老师
先前  我拿风枪加焊一下北桥 亮了一次 咋试就不亮了。 后来丛植 更换都一样

网友:
CPU也会出现这个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
先前  我拿风枪加焊一下北桥 亮了一次 咋试就不亮了。 后来丛植 更换都一样

人呢。。 所以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谢谢。   故障接触了。  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