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209不通电?

楼主(2013-01-16):
客户那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测ZD904短了、管个二级管后和不上二极管点灯管能亮。插上屏线就不亮了。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用好的电源板试过了。电容都换过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求大神帮帮我。

网友:
这个我也没修好,后来换板了。情况和你一样。
我在想,会不会是必须加上那二极管。

网友:
不好修就换板,或外挂。

网友A:
50V小电容换过没

网友:
那是个稳压二极管,应该是7.5V

网友:
同意稳压管

网友:
换板多省事。。。。不是我懒,而是电源板太便宜了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去摸!

网友:
带不起负载,换47u或22u电容,不行换IC

网友B:
ZD,是表示稳压二极管.它有15V 20V 22V 30V等多种稳压值.并且必须原值代换.
比如上面这个电路图中的:ZD901 RLZ20B中的20,表示他的稳压值是20V,超过了20V后会击穿它.它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是对IC起保护作用.首先它与电源管理芯片IC的第7脚VDD相连,7脚是持续供电脚,当7脚电压过高,会击穿这个稳压二极管,导致IC芯片4脚起振脚无电压,R916 24K这个起振电阻不起振,进一步导致IC第8脚OUT脚不输出脉冲方波,也就等于这个IC芯片保护了.所以这个ZD稳压二极管是必须要的.而且必须原值代换哦.(我说的不一定对,谨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ZD,是表示稳压二极管.它有15V 20V 22V 30V等多种稳压值.并且必须原值代换.
比如上面这个电路图中的:ZD901  ...

感謝指導

网友:
找个稳压管换呗。。。

网友:
那个是7.5V稳压管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多,没记错的话,PWM芯片应该是LD7575PS,这个板子后继的电容很 少出问题,关键在于前面的50V22UF的小电容,还有小电容前的整流二极管坏的多

网友:
差不多的就换下   实在没招就换板子

网友C:
那个稳压二极管是做反馈用的 必需得装

网友:
查反馈,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稳压二极管是做反馈用的 必需得装

一语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V小电容换过没

换过了

网友:
谁做得到那个稳压二级管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