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1显示器电源灯不亮,求解决

楼主(2013-01-16):
有一台联想L191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型号715G1492-2,故障现象是加不上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测高压板,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326V,12V输出脚测量电压是14.7V,5V输出脚测量电压是4.92V,驱动板部分1.8V和3.3V电压测量正常,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第一次修修显示器,请不吝赐教。

还有一个现象是接通电源后能听到比较大的电流。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驱动板部分1.8V和3.3V电压测量正常。

声电源板电路图

网友:
电压绝对正常

网友:
回楼主,你的这个电源板输出是好的,问题可能出在一体板高压保护 和 驱动板那边

网友:
正常12V输出,现在测量14.7V,误差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网友:
lz象你这样的还修显示器 我倒  SB

网友:
没什么问题,,,,

网友:
空载电压高点也正常

网友:
怎不查查驱动板。。。

网友:
先刷驱动吧哥们    品牌机都泛这病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驱动板部分1.8V和3.3V电压测量正常下图是驱动板的部分电路图以及驱动板没电的维修提示,看不太懂:

网友:
驱动板问题。没工作,电源正常

网友:
电源是正常的,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接公板上電測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原厂图都有了,你按检修流程图提示做一遍不就有结果了吗,那你还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