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达人帮忙分析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导通问题

楼主(2013-01-16):
           宏基4930的本,插电源无待机电流,主板公共点也没有主电压,就从保护隔离电路查,

主电压经PQ9和PQ10,到PQ10的D极无电压,测PQ9PQ19的G极电压高电平19V, PQ9的DS极 DG极SG极没短路,PQ10换过了。
为什么同样的管一个能导通一个不行呢,最后直接用导线把PQ10的D极连到S极。

网友A:
pq9 pq10为P沟道场管,导通条件是VGS为-4.5V左右
你说的pq9S级为19V,其实pq9根本没有导通,是主供电经过场管内部体二极管加到S级的.
此隔离保护,大致原理:
VIN经过PR60、PR63分压,加到到芯片检测引脚,另一路则加到PQ9D级,经内部体二极管加到S级,到PR59在到芯片,此时芯片默认将此脚下拉低电平,致使PQ9、PQ10,瞬间导通,经过流检测电阻 给后级供电。如果过流检测电阻检测异常,芯片将ACDRV强制开漏输出(相当于悬空)导致隔离保护动作断开后级供电

网友:
说得有板有眼的,绝对支持

网友:
如果后级没有短路,那就就去干掉PU5吧

网友:
先查下pu5的条件  如果都满足就干它

网友:
对,同意上面说的,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时芯片默认将此脚下拉低电平,那PR59也是19V呀,PR59也不能分压。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q9 pq10为P沟道场管,导通条件是VGS为-4.5V左右
你说的pq9S级为19V,其实pq9根本没有导通,是主供电经过场 ...

VIN经PR60 PR63分压加到芯片检测脚,且后极没有短路,ACDRV未强制开漏输出,是不是就可以确定PU5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时芯片默认将此脚下拉低电平,那PR59也是19V呀,PR59也不能分压。请指教!!!

下拉到地 说明已经产生电流回路,既然有电流 那么电阻上肯定是有压降的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N经PR60 PR63分压加到芯片检测脚,且后极没有短路,ACDRV未强制开漏输出,是不是就可以确定PU5坏了,

维修行业中要细心,虽然没有芯片没有强制拉低,但是你也需要考虑它的自身工作条件以及前提条件。有了这些才能确定故障的部位。具体点的请找该芯片的PDF文档查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请问:时芯片默认将此脚下拉低电平,那PR59也是19V呀,PR59也不能分压。请指教!!!

既然已经下拉到地,就产生了电流回路,那必然在回路中的电阻都会有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