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电源一体板上的5V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1-16):
菜鸟问一下,我的电源板挂了,在网上看到一片外观一样的,螺丝口全对应,就是店家说他是单12V输出,我看了一下我的电源板上的5V插口是空的,那5V是做什么用?我的电源板连接驱动板是四条线,12V、开关、两根接地,这5V是?有些板5V连驱动供电,不接12V的,是不是我就可以买那个单12V输出的呢?

网友:
人才啊,这么多乱码,是不是复制别人的。

网友:
是我的电脑问题,我搞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
应该是不需要5V的

网友:
需不需要5V  这个要看驱动板是否需要5V.有的山寨液晶用的驱动板是通用版,是12V供电的,品牌机一般是需要5V的,

网友:
5V一般供驱动板,如果驱动板上带有12V转5V、3.3V的电路芯片,就不需要5V供电

网友:
5V给驱动板用,高压用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