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线该怎么插?不知道哪是正哪是反了

楼主(2013-01-16):
就是主控和屏幕连接的那条线
先上有个位置有个白点  但主控上该怎么找那?
主控是那种两排针式的
在下面可看到1-9-19-后面看不清楚

网友:
排线有三根是红色的线,是供电。驱动板上找到供电端

网友:
感谢楼上提醒
已找到

网友:
仔细看吧   屏立起来就看到了有触角

网友:
先找到线路图,就比较好分析该怎么接了

网友:
板子上有个小三角箭头的就是和白点对齐。

网友:
嗯 3跟红线和板子上的白点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