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华硕-m4a88td-v主板不跑码维修思路

楼主(2013-01-16):
m4a88td-v主板不跑码,诊断卡无显示显示,-12v  irdy  frame诊断灯不亮 clk闪烁 请教各位师傅维修思路

网友:
测内存供电控制芯片RT8105 8脚11.4 6脚0.46

网友:
复位灯常亮 clk闪烁

网友:
先看整板的供电,时钟和复位正不正常了才知道

网友:
心急不得,要有耐心

网友:
要用表测一下,大家才能帮你啊

网友:
12Vmeiyou没有   可能是  cpu 供电  的MOS管 有问题   你查查   那几组  阻止  一样不

网友:
各位师傅 现在主板cpu供电正常 mos击穿已更换cpu核心电压1.08  pll供电2.25v 无复位信号 无时钟信号
14.318晶振电压1.6v 时钟芯片为plprs477 现在无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