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AM2 7818/开机过会就自动关机了

楼主(2013-01-16):
信步AM2 7818/开机过会就自动关机了,在开机就进不了系统了,到BIOS那就开机了,内存,CPU,硬盘都没有问题的,风扇也没问题,导热膏也换了,还是不行。也换电源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说详细点,比如是独桥,还是双桥,IO型号,图片上一个,主板是第一次坏吗?别人动过吗?(在开机就进不了系统了,到BIOS那就开机了)是什么意思呢?说清楚一点。等等吧。

网友:
吧BIOS芯片换一个, 我遇到过一板, 跑几个码就掉电, 换个BIOS 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
独桥的,IO IT8712F-S,冷机开机可以系统,过个十分钟就关机了,在开就进不系统,只到BIOS检测了就蓝屏关机也看不到蓝屏显视的什么,一闪就关了,要放在那放个半天又可进 系统,过会又关机了。

网友:
那位高手帮帮忙啊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