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G,开机电流1.46,无显示。

楼主(2013-01-16):
宏碁4741G,I3配置,单桥独显。
开机无显示,外接无显示,拨插内存、更换内存故障依旧。显卡、桥上有黑胶。
开机可以上电,电流1.46。感觉是直接上的,一般电流都是从0到0.6或0.8停顿一下。
关机要按5s才能关掉。
请问不直接做显卡或桥,应该从哪里排除?
显卡
更换内存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行不吧

网友:
建议楼主加焊桥

网友:
hm55修过一台

网友:
手上没有CPU,不知道跟CPU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