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暗屏

楼主(2013-01-16):
今天接了个机器联想x1客户说不开机,拿到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2 按开机键不开机,拆机发现机器在其他地方修过,开机键排线没有插,当时就心喜,插上开关排线开机电流正常,屏幕不亮,暗屏想肯定是在其他地方做手脚了,拆开屏b壳和屏幕黏在一起的,屏幕也被修过,只是没有拆下来屏,屏幕和外屏是粘在一起的,拿手术刀拉开发现屏幕的,量屏幕保险坏了短接上机亮了 ok

网友(2014-07-20):
你这不叫修机吧...  你这叫捡死鱼

网友:
捡漏了,遇到一个这样的不容易啊

网友(2016-01-14):
羡慕你的好运气

网友:
一万多的机器,CPU坏的挺多,还有垃圾的E系列

网友(2016-08-12):
我的换屏也不亮

网友:
测量一下屏接口的电压看是否正常,高压的开启是否正常

网友A(2017-02-23):
现在修X1电流0.35   不亮机的  加焊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X1电流0.35   不亮机的  加焊试试吧

那你去试一下吧,有结果说一声啊

网友A:
加焊以后  花  屏了啊    换板了  唉  客户同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以后  花  屏了啊    换板了  唉  客户同意

没有加焊好呢,重新植球就好了一般,或者换显卡,换板费用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焊好呢,重新植球就好了一般,或者换显卡,换板费用高

这个集成CPU的  没有办法   一个CPU好几百还不 一定能换好   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集成CPU的  没有办法   一个CPU好几百还不 一定能换好   唉

集成cpu也可以植球的,你可以利用废板练习一下,换就不推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