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EMACHINES E727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16):
型号:易美逊EMACHINES E727  板号: LA-4854P
故障:不开机 无待机电流
分析:待机电路
维修:
      1,拆机,待机芯片PU4为ISL6237,测量6脚VIN正常,7脚LDO电压没有,测量没有对地短路,加焊后测量VL电压正常。
      2,测量开启信号14脚,无电压,测量开启信号27脚,1.9V,显然,14脚有问题。14脚信号由MAINPWON发出。
      3, 追查MAIPWON信号,发现由运算比较器PU3 LM393产生,正常情况下,3脚电压要大于2脚电压,1脚输出高电平,测量发现3脚电压为0.8V,不正常,检查发现PU3的8脚也没电压,8脚接VL电压,怎么可能没有呢,仔细检查发现PCB板一测试点腐蚀断线,处理好断线处,上电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这图片怎么看不了啊

网友:
图失效了,看不到,,

网友:
重新编辑了 一般我首发在我QQ空间 复制过来可能被腾讯加了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