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花屏

楼主(2013-01-16):
接到联想g450花屏,屏幕上有时有横条纹有时有竖的条纹,外界也一样,排除屏幕问题问题,用疯抢吹了一下,故障依旧,,跟客户报价550更换显卡,调了个新的上bga换上,加电,电流正常开机屏幕正常,ok这种显卡坏了就换更点好,成本105大洋赚了445 哈哈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我们这也没那么高。最多300.有的商家加焊才40元,我的妈呀,都不晓得那么做了

网友:
北京的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价格不低哦,我们这边同行才280!

网友:
楼主从事笔记本维修有多久 ,是自己开的店子吗????

网友:
换的不是改良版的吧,,那么便宜
@@
不过很多是假的,都是打磨的,发BGA发到我慌了!

网友:
我这里假焊才20  G98 630 这个料坏的很少

网友:
加焊 好便宜啊    我发觉 北京 上海 等地区 价格会报的比较高

网友:
显卡坏了
????

网友:
原来维修这么贵啊,哎,修不起啊!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不亮不知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电流跑到1.04A就不动了,BIOS也刷了

网友(2013-03-21):
好多显卡是打麼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了,,不亮不知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电流跑到1.04A就不动了,BIOS也刷了

老哥  你这个本子修出来了没有啊    哪里坏了
我手头上也有这么个本子  一样到1.03多久停了

网友:
加焊120,换300

网友:
笔记本花屏的话, 可以外接显示器,如果花,主板问题,反之,屏

网友:
楼主没做bga啊?他本身的显卡是不是改良的啊  改良的话你可以做bga跟客户说是换的呗  呵呵 这样钱赚的刚多  是吧  呵呵 我是学徒 呵呵 多多指教 我的QQ596743528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我 呵呵

网友(2013-09-14):
这个是北桥坏的吧 机器都是集成的

网友:
这么多来逛街的啊

网友(2016-01-08):
这个现象看是显卡,但这个G98D的卡有不易坏

网友:
显卡坏了可以修啊 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