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L400,居然是这样的,应给大家提个醒

楼主(2013-01-16):
    几天前接了台SL400的机器,客户反映最近经常自动关机,我鲁大师检测了下,问题是偏高,于是建议客户做保养了,可是保养过后,CPU的温度还是出奇的高,没办法又给客户说,可能散热器不太好了,客户也同样换了,当即定了个,第二天给换上,正如所料,是散热铜管问题。

    然而几天客户又拿过来了,说咋用着用着,现在却开不了机了呢?
    于是插上可调电源,上电测试,奇了怪了,居然是黑屏,但是听到有一长声和两短声的报警,怪了!于是转手又外接VGA显示器看了看,结果外接是正常的哎!大家说说看,这应是显卡故障么?

网友:
拆屏测信号。红绿蓝时钟有没有?

网友:
应该是显卡,那个导热导,有粗细两种,是不是上粗的时常长压坏了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用风枪加热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一长两短的话,应该显卡都没认到,外接又可以显示

网友:
一长两短的确是显卡问题  查查背光开启信号那些有没得啊。

网友:
楼主从事笔记本维修有多久 ,是自己开的店子吗????

网友:
一长两短就肯定是显卡问题了!可以的话直接干就好了!屏有问题不可能会一长两短的!!!

网友:
一声长两声短不是显卡嘛

网友:
外接进CMOS改下显示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运气不好,刚好碰上了

网友:
风枪加热下显卡,看亮不,确认问题嘛

网友:
放电,另外看是灰屏还是黑屏,有图像的话,SL400比较容易坏屏接口的保险丝,是边上一个电容短路引起

网友:
SL400 通病来着,电容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的指导,问题解决了,清洗下屏线及接口OK了,看来屏线接口不良,检测不到屏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