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4 烧芯片

楼主(2013-01-16):
今天修一个惠普G4 的板子 拿过来是主板大短  看有个电源观察了一下看有个电源管理芯片已近烧了 测量是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 型号DH= 本以为换上去就行了  找了块料板拆下芯片装上去以后加电测试  一侧不对赶快拔电源  看着芯片又烧了   而且在cpu座下边有个4条退的芯片pu1 也烧了  又从新换完两个芯片以后不加电测试主板完全正常后这才放心加点 谁知居然又烧了 而且内存电源管理芯片的第4 8 脚的焊盘都烧起来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了  求各位高手给意见

网友:
是3,5V的阻值不对,才会这样反复烧的,那个3,5VIC可以用51123代替,前几天我也遇到一个白屏的G4-1012TX 待机偏大,也是那个3,5VIC发热,找不到,最后发现和51123定义一样的,我换上去就好了,但是3V的反向阻值还是不对,最后发现南桥也有点微烫,拆掉南桥,阻值正常,换掉就OK了。白屏还是依旧,后来飞了个开关电压上去就OK了!

网友:
初学者路过看看都是高手

网友:
把引脚也烧掉了几个  那个引脚怎么补救呀

网友:
而且他得芯片没写型号  是dh= 还得找那个表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