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进液

楼主(2013-01-16):
AMD 独显的机,板号LA-4114P,同行拿来说开不了机,没说进液,接电源待机0.008A正常,触发0.01几就掉回0.008A,拆机发现KB上进了液,都发黄带黑的黏黏的,用洗板水洗不掉,查看就KB那一块进液,后来用风枪吹下KB,一股糖味就出来了,应该是进了甘蔗液来着,测了各电感无短路,还好KB的引脚还能上锡,换了KB后能显了,但几秒就掉电了,有时掉电是从能显的2.几A掉到1.3A再掉到待机就自动触发,电流跑到2.几A的时候就掉回待机就不自动触发了,就是说开机能显七八秒就掉电,然后自动触发一次跑到2.几A要显了又掉。CPU,内存,BIOS都换过还是一样,北桥加焊还是一样。没思路了,求助。

网友:
楼主从事笔记本维修多久了,是自己开的店吗????

网友:
EC芯片KB926?后缀多少:C0  C1  D1  D2  D3??????换一个一样的、、。或者还有进液的没有处理干净,被腐蚀的原件要换掉。

网友A:
后缀D3和原来一样

网友B:
还是要看看腐蚀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看看腐蚀部位

已经清理干净了,主要KB和旁边的电阻电容进液,清理加焊了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CQ40清灰的,对比待机电流都不一样,现在进液这台插电源待机电流0.007A,过几秒变成0.004A了,不过电源插头那检测灯一样的都亮着,也可以触发,那台清灰的CQ40待机电流0.0011A,不会掉到0.004A

网友:
现在发现待机跳来跳去的,刚插电源待机电流从0.008A跳到0.004A,然后0.004A--0.005A-0.006A--0.004不停地跳,它又能触发亮机,就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D3和原来一样

会不会有没处理干净的地方啊!腐蚀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