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5不触发秒杀!

楼主(2013-01-16):
接同行一E425说不触发,拿来上电发现待机电流0.000,无待机电压,直接拆机,发现电源接口无不良。测各待机原件无电压,直奔3、5伏IC,BD95280.先不管工作条件正常与否,直接风枪加焊,开机测式待机电流为0.015,触发,正常,上机搞定

网友:
楼主从事笔记本维修有多久 ,是自己开的店子吗????

网友:
简单明了   技术含金量不高

网友:
等返修吧。这芯片不换不行

网友:
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简单。。

网友:
高手啊,好

网友:
是的,肯定要换的!

网友:
有可能是天太冷了    不想工作  被你一吹暖和了 工作了  等冷了估计又要 装大爷了

网友:
怎么焊一下就行,为什么大家都在说这个是通病呢?

网友:
过不去一个月指定返修的 这个芯片不会虚焊的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不换好像不行奥。

网友:
估计装起来,就不行了

网友:
不会吧 加焊就好 应该还会返修

网友:
芯片要换才行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机器啊 但3V 5V电压有啊 是什么问题  待机电流 也是0.00  也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