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双36针液晶屏 TPM190A1 715G2078-2-M!

楼主(2013-01-16):
遇一台冠捷 AOC 双36针液晶屏 TPM190A1 715G2078-2-M不通电!怀疑数据问题!急需此数据!

网友:
上个图给我们看看嘛,没得图怎么知道呢

网友A:
上个图看下啊,没得图怎么知道啊

网友:
又是个不给机器型号的人,没图说了JB吗

网友:
AOC就没机型了吗? 说个机型有这么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下啊,没得图怎么知道啊

网友:
给个机器型号那么难吗,用双屏排19寸(按你说TPM190A1)的AOC我修过的有913FW,912SW+,916SW,到底是哪个,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还是帮你找了找,一找哇塞,又见几种主控,有TSUM也有RTD的,到底是哪个呢,一想算了,还是按冠捷的715GXXXX来找吧,结果又是一大堆,想帮人挣点正能量怎么这么难.

求助别人也要完善自己啊,你急要数据也是要提供完整信息的啊,我现在只是猜你是913EW或者916SW的机器,驱动芯片(本来也是要猜还好你发图了)是TSUM17AWK,屏的型号猜是TPM190A1-S190A2(实际上是奇美 M190A1-PS1,屏上有写的)

附件是我猜你要的,你只有自己试了,数据绝对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型号都写了吗
液晶屏号:TPM190A1  板号715G2078-2-M

AOC型号912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