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主板不开机,跑到EO就停止了

楼主(2013-01-16):
华硕P5G41T-M LX 主板不开机,跑到EO就停止了 换内存不行,内存供电也正常。压桥也没有用,有谁修过这板的,指点一下。准备刷BIOS。

网友:
先刷刷  BIOS再说   这个有可能  是  他的 问题

网友:
基本的供电测了么

网友:
从多少跑到 E0 的啊?E0之前都有些什么代码?

网友:
刷BIOS前,记得要将原来的备份!

网友:
刷BIOS也不行 内存供电1.2V,正常应该1.5V。APW7120 2脚只有3.78V  用RT9214代换也不行。

网友:
估计内存供电有问题吧。就1.2V。。。

网友:
修好了,是内存插槽坏

网友:
烤cpu座子,一烤就过,不信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