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分贴:HP4321S维修图文版,有个零件估计许多人不认识

楼主(2013-01-17):
最近不务正业,喜欢拉拉网线,装装监控,搞搞音响,弄弄单片机,堆堆代码,焊焊洞洞板。修机不多,论坛上得也少了,今天修机打开迅维,愰然有点像回家的感觉。
     看看积分,614????!!!!死了好久了,还在这死着,不好 不好,很不好。
     哥我一向胆小,不敢灌水,想了半天,还是写个贴子骗点分,整掉这不吉利的 614。哈哈哈
      不扯淡了,言归正传吧。
先上个图,图中红框的元件是什么东东,有谁认得?

故障机型:HP 4321s
故障现象:不开机???待机0.00,按开机键0.05
维修过程:
1、 拆机
2、观察主板,无进水无外观不良,思考思考。。。。。
3、查待机各电感电压,无法找到待机3 5V,上迅维下了个图纸,找到3V电感是PL6,确定待机时3 5V确实没有产生。

量PQ22 D极公共点,无电压。看来问题故障部位在保护隔离电路里。
4、找保隔电路:PQ3 S极19V D极0V,G极18.几伏,显然保隔电路没有开启。

5、顺着PQ3 G极查,PQ3受PQ9 PQ11控制,PQ9 G极3.3V正常,PQ11 G极0V不正常,只有PQ9 PQ11 G极均为高电平时,才能拉低PQ3 G极电压,从而打开保隔电路。

6、查ADP_EN是EC发出的,自然是EC没有检测到电源插入,所以不发信号

7、HP大头电源,自然想到中间电源检测针了,查电源接口处的ADP_ID,18.几伏,还算正常,再搜,歪打正着搜到LM393 2脚电压0.3V,ADP_DET#高电平,2脚电压显然不对。

8、再搜,发现了新大陆,PD35,已经记不清第几次看到这个零件图了

找到PD35,直接拆下,量已然短路了。

8、上电开机测试,居然还是0.05电流,怎么会????量电源接口7脚ADP_ID,18.几伏,PD35上端0V,仔细一看,7脚到PD35连线已断,飞线开机,电流已经上到1.25A了,搞定。

维修操作:拆PD35,飞线连接。
问题答案:认真看贴看图片的已经知道了,第一张图片哪个黑家伙就是PD35!!!!!!!!!我也不知道该叫它啥。
总结:已经修过好多台HP机器这种问题了,都是拆PD35,看来还是蛮有代表性的
各位看官要是看得热闹,就赏点分呗,谢咯。。。。。

 会员6879062元2023-2-4 13:08
 会员5306912元2022-12-7 16:23

网友:
呵呵给分还给不了,提示超过二十四小时了也!

网友(点评):
心领了,哈哈哈

网友:
图文并茂,就整体效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的分也被你骗去了,但恭维你骗术的时候,还是谴责你能不能多点耐心,瞧你,“PQ3 D极19V S极0V,G极18.几伏,显然保隔电路没有开启。”

同意楼主

网友:
第一次看的时候,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谢谢指教,确实错了,D S整反了

网友:
简单易懂。。。楼主发表的很好是我学习的榜样。。。照这样分析PD35坏应该是HP4321S通病吧。。。谢谢!

网友(点评):
是不是通病咱不敢下结论,但HP机器这种管子确实爱坏

网友A:
确实保护隔离没有开启  那个LM393的输出是不是检测电源供电针的还是

不过我还没碰到这个坏的,一般修的都是显卡门。这次多学了一个

网友:
是交流电电源输入检测信号,ADP_DET#意思是适配器检测,低电平有效

网友B:
不光是4321这个机器,很多44系列的机器,都有那个毛病,拿原件看着像电感的封装,其实是二极管

网友:
同意,这是个P沟道的管子,楼主讲错了

网友:
还以为是电感呢。。

网友:
呵呵,,好大的两块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保护隔离没有开启  那个LM393的输出是不是检测电源供电针的还是

是电源插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4321这个机器,很多44系列的机器,都有那个毛病,拿原件看着像电感的封装,其实是二极管

哥们把我想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佩服

网友:
楼上的真不厚道

网友:
分析的狠不错!!!  讲的也还不错! 对与我们新手来说算是能吸取到经验了!! 谢谢LZ

网友: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电感,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反向串连的,就该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补充PD34  图中已经告诉大家了“clamp diode”,就是箝位二极管

网友:
PD35就是箝位二极管

网友:
其实就是一致我们所熟悉的双向箝位二极管,也叫双向限幅二极管

网友:
双向的是不是要两个二极管并联。两个二极管串联应该是正向压降加上反向击穿电压。

网友:
昨天我也修到一台跟你一样故障的 - -。。这是通病的说 。。

网友:
对学习了,以后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
PQ35是不是和稳压二极管一样的作用呢

网友:
现在又624了 评个5分 不知道加上去没有

网友:
我是新人,来学习的,7脚到PD35连线已断,请问7脚在哪里啊?怎么查找哦,谢谢啦啊。

网友:
看诸位大神修起笔记本那真是行云流水有张有弛,真是羡慕啊,我现在去查查啥叫箝位二极管

网友:
这么精彩的贴子,看官我看的真是爽呀!分析的相当到位!

网友:
电源插座的7脚,实物图上有标注,也就是ADP_ID输入

网友:
楼主 技术 和 口才  绝对 都是 一流的

网友:
开始以为是电感,看标识是二极管,看来马虎不得啊

网友C:
PD35可否直接用普通二极管代替?直接拆掉会不会影响影响电路的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D35可否直接用普通二极管代替?直接拆掉会不会影响影响电路的稳定?

可以用普通稳压二极管代,但若是稳压值取得不合适,是不行的,由于没留意用的多少伏电压,而且找个合适稳压管也不是个容易的事,不如直接不用。

网友:
我也修过几台这种机型,大多数是这地方出问题

网友:
这是个过压保护的元件吧,相当于稳压二极管

网友:
HP 4321S PD35到7脚那根线,容易烧断,我也碰到过两台

网友:
跟电感长得一个样子,根据楼主的帖子和楼上的师傅们的描述看,这个东东最爱坏,我下次看到HP的机器会记得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第一张图还真以为是个普通的电感啊。

网友:
豆腐的生意做的风声水起啊,都金牌了还骗分

网友(点评):
呵呵,都是 “”骗“”来的

网友:
好像是两个稳压管反向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普通稳压二极管代,但若是稳压值取得不合适,是不行的,由于没留意用的多少伏电压,而且找个合适稳 ...

如果电压过高,就不能起到保护电路的作用了.

网友:
好神奇啊,这竟让你是个二极管,乍一看以为是电感呢

网友:
这篇帖子,确实让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很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外观像电阻。

网友:
  新手 学习了   对笔记本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从图纸上看的话,如果PQ3是P沟道的管子,那3脚应该是S极啊,因为P沟道是D到S有阻值,所以楼主说的“PQ3 S极19V D极0V,G极18.几伏,显然保隔电路没有开启”应该是对的呀,难道不是这样吗?

网友:
哈哈 以后希望多看到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帖子

网友:
过压保护,封装很没水准,直接二极管式的封装,刻上两条杠多直观,设计者也有弱智啊!哈哈

网友E:
楼主为什么检测ADP_DET#啊?这信号什么作用啊?PD35的上端应该是18V吧

网友:
发这样的贴不容易 鼓励。。。。

网友:
pd35那就是通病了?下次碰到一定先检查下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检测ADP_DET#啊?这信号什么作用啊?PD35的上端应该是18V吧

adp_det#是适配器插入的意思啊!

网友:
现在是对的,后来编辑过的,原来粗心,把DS整反了

网友:
长见识啦,又认识一个元器件

网友:
这机子修了N个了,通病,就是有一个没给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