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风扇是好的,请问是哪里引起的呢?

楼主(2013-01-17):
显卡的风扇不转,拿到其他板子上试了是好的。
万用表量风扇接口的排针,2个针都是12V,不知道这种问题会是哪里引起的呢?

网友(点评):
控速的问题,一般是12V降压控制,也有通过负极升压控制速度。PCI -E反面2脚相接的是12V,另一只你就接地就是了。

网友:
如果有一针有了12V,哪么你就看另一条针,看下地线有没有断线哦。如果地线断了,就飞一条地线过去咯,。谢谢啦

网友A:
嗯,是2个针都有12V,这种情况是不是叫做开路呢?我对线路一点点都不懂,才学会用万用表和焊接工具这些,是真真的小白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是2个针都有12V,这种情况是不是叫做开路呢?我对线路一点点都不懂,才学会用万用表和焊接工具这些, ...

2根针脚,拨掉风扇无电压的是地线。飞根线过去就是了。

网友:
显卡风扇供电二个脚,一个是12V 一个是地。二个12不对了。跑下线路看看那里不对,不行动手改出一个地。

网友B:
边上肯定有一个 三脚的小原件

显卡能用就风不转 那就拉出风的地线连上地 就修好了!  恭喜啊!

网友:
这情况  第一次遇到 把其中一个12V拉低就好了

网友C:
两个针都12V很邪哦。。。这个是不是要短路加断路才能实现双针12V?  要不就是三四针的插口,呵。改装一根地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边上肯定有一个 三脚的小原件

显卡能用就风不转 那就拉出风的地线连上地 就修好了!  恭喜啊! ...

你好,前辈,就是我对线路一点点都不懂,才学会万用表和烙铁风枪这些。
首先,我想了解一下原理,就是地线会有12V,这个是不是叫做开路呢?

还有,就是我想不破坏板子原有外形的情况下修好这个供电,飞线先不说我不会- -就是会,感觉这样也破坏了板子的美观。

希望前辈指点一点点,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个针都12V很邪哦。。。这个是不是要短路加断路才能实现双针12V?  要不就是三四针的插口,呵。改装一根地线 ...

嗯,这个供电就是2根针脚的,确实是双12V。可是又不想飞线修复,感觉那样不美观。
痛苦的小白白。。。。

网友:
提示:显卡本身也有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供电就是2根针脚的,确实是双12V。可是又不想飞线修复,感觉那样不美观。
痛苦的小白白。。。。 ...

我也是小白白  344892999  加个QQ 相互学习愿意的话

网友D:
本来就有两个12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有两个12V呀

一个接地,一个12V,怎么可能会是2个12V呢。。。。。。

网友E:
你用表测量的是双线接口上都有12V,这证明,你的地线(GND)那一条接线已经断了,重点查一查,风扇的电源线的接口处的接地的那一条的接口处,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和显卡的地线(GND)已经裂口了,一般是这一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表测量的是双线接口上都有12V,这证明,你的地线(GND)那一条接线已经断了,重点查一查,风扇的电源线 ...

就是连接地线的那个针脚连接pcb的铜皮处,看看是否有断层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