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3015卡纸问题

楼主(2013-01-17):
更换顶硬磨后打印就卡纸,每次都是卡在定影部分。纸出来2-3里面就卡。
请问大概是哪里出问题了,
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麻烦你们说一下,好让我慢慢查看,我重新安装几次都一样
安装

网友:
进了定影三分之二?
你看看定影里的传感器

网友:
原来是分离器有问题···汗!
同意楼主:
5.0
福州一凡小胡
同意楼主:
本来就是离合器有问题。。把离合器上的海绵挂掉。。。用透明胶补上去就ok了

网友:
分离爪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是定影的事,定影有轮子那头铁头有油污,清理就好,我查了两天查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