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128之搞破坏学习法

楼主(2013-01-17):
主角:一片V星阿波罗7300GT  一片品牌机里的华硕小显卡
7300 的核心供电老是出不来, 搞了 一整天 累死了!
后来拿一片也是RT9218的出来一样一样搞破坏和对比,得出以下结论:
DVR脚的先决条件是PWM的供电,如果DVR的MOS断,G级会抬一个很高的电压, 大概12V。
OPS如果没有经典图纸里的接的三极管,一般没问题,都是0.8-1.6。
(出故障的时候)PWM上管G级跟电感上电压差不多的话,大概可以说明IC已经正常。
搞了一整天 后面把两块板的两个电感都拔了,才发现故障现象一样。
得出最后结论:7300GT的核心可能短路了

网友:
发现RT9128很容易把PWM驱动脚关掉! 所以很难查。
我没有示波器,理论功底也不够狠。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我之前有张一样的阿波罗7300  ,不显,也没修好 !丢掉了
搞维修好方法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不然会累死人的哦。

网友:
支持LZ  !  对了那个图纸 是这个型号的图吗?

网友:
要是核心与显存短路,有的板子就是不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