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不了机问题

楼主(2013-01-17):
联想E46A,硬盘内存都拆了,开机后只亮电源灯与电池灯,其它无反应,电池拔下后重新开机,风扇转3秒又停了,液晶屏上无任何显示。是主板问题吗?
开不了机
笔记本开不了机

网友:
恩。。。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问题! 有没有测试一下内存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还有测试CPU

网友:
为什么拔内存= =,拔了肯定开不到啊

网友A:
那看来只能更换主板了?

网友:
主板问题,应该是。送修吧。。

网友A:
主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2013-02-17):
是内存问题。你拔下来它就不工作,风扇也就不转了。你换一个好的内存插上去,再开机一般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