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BIOS在还原状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1-17):
BIOS无法设置,设置了后又跑来原先状态,重装系统想从光驱启动用碟装,但是没反应,光驱是好的。主板是华硕P5PL-TML/S黄色主板。后来我把硬盘拿到别的主板上装了个深度的XP,再拿回来装上去开机后在“欢迎使用”屏停住。其中BIOS芯片里面有个三茗神将,不知是它搞的鬼还是硬件坏了。

网友:
电池是有电的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BIOS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