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改灯管测试仪

楼主(2013-01-17):
这个是改过的板子, 这个红12V,黑地,黄开关信号,我没接, 这是原来的板子, 这是供电输入接口,我从原板上剪下来的DC19-25V,灯管测试仪,里面电感烧掉了,pcb板都烧糊了,想来想去这可是20元买的,不能就这么废了,把里面拆开是单挑灯管的高压板,决定用四灯的高压板改《不知行不》上图就是我接过的高压板,接通电源之后用好的灯管测试不亮,是不是接错了?求分析

mey
你新买的高压条是四口肯定要接四灯.不接开关是不能开启高压.

网友:
ON/OFF你不接能亮那才是怪事

网友:
用4灯的板点一灯是不会常亮的。

网友:
真懷疑你是不是新手,連基本的都不懂就想要改

网友:
用块驱动板加高压条加信号,万无一失。

网友:
高压开关没接,当然不会亮了,晕

网友:
没有NO/OFF信号当然不会亮了,你用四灯的高压条改,如果能亮的话,也是亮下就灭。

网友:
没有开启,怎么能亮啊
供电,ON,接地

网友:
要接开关的,但是四灯也可以改成两灯

网友:
用单灯的改最好,ON/OFF脚通过一10K电阻接12V久行了,如果用双灯或者四灯改要去保护,而且有可能两跟灯管一起测试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沒看明白黃色的开启信号是接到哪去了?
如果没有ON/OFF肯定是不会亮了。
灯管测试仪其实是最简单的了。
买个单灯高压板,供电、GND、ON/OFF线接好,在ON/OFF线上加个7805,转出个5V给ON/OFF就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也沒看明白黃色的开启信号是接到哪去了?
如果没有ON/OFF肯定是不会亮了。
灯管测试仪其实是最简 ...

ON/OFF开关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OFF开关应该怎么接呢?

黄色开关没接的,压到下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OFF开关应该怎么接呢?

我不是说了吗。再加个7805转出个5V给ON/OFF就行。7805也好找,随便找个废主板,声卡供电基本上都是用的7805.

网友:
开关干嘛压到下面去?

网友:
高压板开启信号不接,怎么会亮啊,看了你连原理也不懂啊

网友:
接上了78l05灯管亮了一半,不知道用1117 怎么样

网友:
四灯只插一支灯管,会不会把线圈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