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12V触发掉电,不短路。好奇怪!!!

楼主(2013-01-17):
待机条件正常,但是触发掉电。有1秒钟这样子才掉,并不像12V短路那种瞬间掉电的。就单插ATX20针电源触发都掉电。强制触发也不跑码,也没有发现有芯片明显发烫的,也没有明显的短路!像这样的现象应该怎么查,怎么修。求思路!。。。触发电路正常了,就好像是触发后有地方短路了,或者是缺电压,是哪里电压没有出来,导致这样子的现象。    我这个板是1156的,上的I5的U。独显,单桥。IO换过了,桥做过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有些供电管和控制芯片都在PCI-E显卡槽的下面挡住了,没有办法拆除的。 如果怀疑它坏了,想换一个判断一下好坏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拆除。像这样子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有什么办法能够拆除它吗?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呢?

网友:
南桥没有收到2个PG

网友:
那你有   GA-P55-USB 3L  REV1.0    的图纸吗?    还要你说的是哪两个PG啊?  关键是没有图纸,怎么办才好啊。

网友:
没见过,顶下

网友:
是啊,急啊。赶快顶起来啊。在线等待。希望大师来帮忙讲解啊。

网友:
把上管都看下    取下来测试     还有之有桥坏了~!

网友:
我认为桥没有那么容易就坏了吧。保修期都还没过呢。 只是客人急着要,所以不想保修而已。修这样的板最压力了。   你指的是所有的上管吗? 这是根据什么的呢?不理解。还望细解

网友:
饼哥的教过这个,掉电后测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高电平说明是主板保护,低电平是电源保护(意思是atx+小12V供电保护)。先查下到底是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

网友:
是高电平。过5秒钟这样又自动触发,然后1秒钟这样在掉电。 反复反复不停的反反复复。

网友:
放一下电看看,CPU换过了吗?

网友:
电肯定是放过的啦。 这一款的主板,我知道,有一类是不上CPU不触发, 只有上了CPU才触发。但是这个板是不上U也是可以触发的。 只有板有问题, 只不过不知道是哪里问题而已。就是上面所说的症状。

网友:
刷个BIOS先试一下

网友:
这样跟BIOS有关吗? 我把BIOS摘了, 都还是一样。 刷了也不济于是

网友:
会不会IO到绿线问题? 还是开关到绿线问题呢、 ?线路上有原件不良、但是没有图。

网友A:
CPU换过了吗?

网友B:
我说你的CPU的内存都插也是自动重启吗,你后说的,建议按自动重启去修,

还有,有的板你不上CPU和内存是会自动重复重启的,上全了就跑码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了吗?

1156的U已经停产了,买一个也要过K。 所以哪里来的U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的CPU的内存都插也是自动重启吗,你后说的,建议按自动重启去修,

还有,有的板你不上CPU和内存是 ...

U坏没坏,不敢确定,也没法测试, 因为没有这样的板去试U,也没有这样的U来试板。 只不过你所说的,有的板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上上去才跑马的话,我可以说组装机一般很少会有这样的症状。原装机就有遇到过没有原装开关就开不了机,电池没有电就不跑码,那个倒是不稀奇。 但是这块板拿来的时候是带U带内存的,我上电就是这样的症状了。把U内存都下了也是一样,单插电源触发都是这样的了,P4都没插。

网友:
1156的板子都开始修了啊?

网友:
电源芯片短路哦

网友:
那就是说3.3V或者5V,有短路吧.

网友:
SB3.3没有问题。我曾经也想过5V有问题,但是追查了一下。发现好像也没有问题。没有图,所以也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

网友:
这板子如果是技嘉的板子还是先刷个BIOS再说吧,还有CPU座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吧,或者CPU保护电路

网友:
外设全拆了! 看看情况!

网友:
保护,你量一下绿线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知道是电源保护了,还是主板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损坏了。

网友:
要拆除这种地方的芯片,我一般都是用两个风枪从双面加热才能拆除。

网友(2013-02-24):
我的 也是啊   一膜一样啊  就是掉电啊   请问哥  你的修好没啊

网友C:
本人刚刚修好一块 GA-P55-USB 3L REV1.0的 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摸一样,cpu针的问题,有一根歪了,你的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刚刚修好一块 GA-P55-USB 3L REV1.0的 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摸一样,cpu针的问题,有一根歪了,你的修好没
...

没啊。退了!  要真的是这样的小问题放走了。悲哀啊。怪我没仔细啊。    会不会是我那块流到你手里了?我没有做故障。

网友:
这块垃圾板又拿回来了。继续伤脑筋。。。。。那时不想修了,给他报了高价,他不修。拿走了,现在又说修。又拿回来了。我。。。。。。。。

网友:
高价都修的话,你还不如叫他换过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