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电流跳变到1.4就是不亮

楼主(2013-01-17):
本来烧了个CPU附近的电容连板子一起烧糊了,处理了之后发现没短路cpu各路电压都正常,电流跑到1.4就是不亮...应该是北桥问题么

网友:
跑码卡看一下跑什么码。

网友:
上面的波波好大啊

网友:
换过cpu试过没有?

网友:
注意,X61的BIOS易坏。你先刷个BIOS程序。

网友:
说个结果、南桥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