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5800-P37TTF-0010的电源 三无

楼主(2013-01-17):
字号:大 中 小
创维电源板168P-P37TTF-01,5800-P37TTF-0010更改,C7最容易或者损坏,105的电容容量变小后会引起烧7530和Q6,为了降低故障率,在维修的过程中更好的去处理此问题,C7更换为优质的105/400V电容,然后取消DL601继电器,把DL601继电器的3.4脚用导线短接起来以绝后患。

创维5800-P37TTF-0010的电源板屡烧IC1(FAN7530).ZD5(15V)稳压管.R13(0.18/2w).Q6(MDF18N50)场效应管.R10(330) .R72(100),更改方法在R13两端。特做此更改,在R13两端并联2.7V稳压二极管(也就是MOS的S极对地)

网友:
以后的维修方向也要向家电发展了,电脑不好赚

网友:
修液晶电视比修台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