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35S电流在1.3X-1.0X-0.8X循环跳变,无显,郁闷的维修

楼主(2013-01-17):
对HP的笔记本的印象不是很好,更烦它AMD系列的本子,不管是CQ还是其它型号。
烦什么就来什么,郁闷的是这几天还全都是AMD本子的,可是DELL M4010,M5010就简单啊,一般也没有像HP AMD本子这么多的事儿。

说正题,接几片HP 6735S电流在1.3X-1.0X-0.8X循环跳变,无显的…… 偶尔有时电流是已冲上1.4X然后才掉下来的,检查主板外观很新完好无任何人为破损进液等情况,得,那咱就先省点事吧,直接做它的通病加焊北桥吧,几分钟完事后,结果上电后:还是一个德性(电流循环跳变,无显)!于是换一新北桥,完事还是一个德性!一点变化都没有,当时有点急了,于是换CPU,可以换了N个CPU(QL6X系列的)仍然还是一个德性…… 心凉了大半截了,抬头一看前面还一堆活,算了吧,在纸条上写着“测试不稳定,散热太差,建议更换intel集显一套---620元”然后贴在主板上扔一边了。这时想想,主板上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是把几张小黑绝缘塑料给重新粘上再把BIOS电池装上。

心里想,再试一下,故障得跟以前一样,如果拿同行手里不上电了还交待不过去了,就再测一遍,于是怪事就发生了(安完BIOS电池后)开机外接一些正常再接内屏也正常……

(1)拆下BIOS电池再测,仍是循环,再装上BIOS电池(安装上BIOS电池后,在第一次开机时会在0.6X左右掉电,然后会自动重启显示正常,之后十几遍的重新开关机都正常-----有些笔记本就是怪,有的不装猫会开机异常,有的不装BIOS电池也会异常……难道6735S开机循环跳变与BIOS电池也有关联……)。

(2)于是我怀疑客户以前的北桥根本就没问题,于是又费了点费重新做(我买桥的时候一般都顺便买张钢网),完事之后,安上BIOS电池就OK,拆下BIOS电池就循环跳……

这本子太郁闷了,没事就跟我开个冷玩笑,算了吧,别再折腾了,省得真给折腾出事了。但心里仍然有点不踏实,没底儿。于是就撕掉“纸条”重新写上,主板发热量太高,注意环境通风,勿玩游戏及长时间操作,保一个月。(通常一般我写上的都是保三个月)

网友:
这本子有点小邪恶,如果有类似“三板斧”没搞定的朋友,也可以试试换个BIOS电池,说不定奇迹就出现了。

网友:
原来没装bios电池吗?

网友:
客户来的时候bios电池应该是装上的啊      纠结中

网友A:
是啊,来的时候是装了电池,而且上电后也是一个劲的循环跳……但就是不显。

然后我才拆掉电池,重做/更换北桥,但结果仍然和最初拿来的结果一样,“循环”不显,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都打算放弃了----因为即使是好了它也不会太稳定,再返修能不上火吗)打算放弃然后把客户板子上的附件都装上,包括装上电池,然后最后再那么一试,结果亮了……更换客户原先的北桥也亮的!但拿下BIOS电池就不正常了(循环跑变,装上BIOS电池就好。)

有一点我不能确定:客户板子上的BIOS电池是和普通台式机电池大小一样的,我桌子表面上有很多(用镊短路5秒稍后再测若低于3.0V我会直接扔掉)电压在3.1--3.2V的电池,就随手拿了那么一个电池装上。。。。然后在最后一次通电后奇迹就发生了……

网友:
coms电池电压不够,我上次也遇到换了个3V 以上电压的就显了,CMOS电路集成了一部分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来的时候是装了电池,而且上电后也是一个劲的循环跳……但就是不显。

然后我才拆掉电池,重做/更 ...

可能是原来的cmos电池没电了   楼主后来随便在桌上拿个装上   就奇迹发生了   只能这么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