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华硕p5kpl se 图纸···

楼主(2013-01-17):
主板 不加电·· IO是 W83627DHG-A    68脚有3.3-0-3.3V跳变   74脚有 3.3V   67脚有3.3-0-3.3V跳变    73脚为0V无跳变 72脚为 5v无跳变        73脚南桥发出。    CMOS跳线有3.3V
73脚没有跑出来

网友:
这样就找图纸了?先查开机时序吧.RSMRST查了没有?华硕的主板很多都是RSMRST的上拉电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2014-11-29):
P5KPL,我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还没修好,发到厂家也没搞定

网友:
老不定时的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