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啊!

楼主(2013-01-17):
我维修的LXM-WL19AH液晶显示器的屏上供电电路有问题:检查发现场效应管Q6坏了,FP5138没有输出!更换后来不向后面供电有12V输出!一接后面的输出就只有5V。明显的后面有问题,但是因为是多层板又弄不明白后面的电路的关系,无法检查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那位帮帮我啊!谢谢啊!

网友:
更换Q6以及FP5138后,不向后面供电有12V输出!一接后面的输出就只有5V。我测量向后面供电的输入点跟地之间的正向电阻只有15欧姆,反向电阻是接近无穷大,明显的后面有问题,但是因为是多层板又弄不明白后面的电路的关系,无法检查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那位帮帮我啊!谢谢啊!

网友:
弄不明白你讲的意思,最好图纸上来,手工画的也行。

网友:
我手工画的图中:当断了R142的0欧姆后。A、B两点就有12V的电压!恢复R142后A、B的电压就只有5V了。因为是多层板又弄不明白后面的电路的关系,无法检查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将R142断开后,测量图中向后面供电的输入点C跟地之间的正向电阻只有15欧姆,反向电阻是1000欧姆!那位帮帮我啊!谢谢啊!

网友A:
哎不能上传照片图片啊

网友:
一看您的照片就知道您是一个很认真上进的人,帮顶,请求高人帮您解决问题。

网友:
感谢你的评价啊!我说的问题能帮助想到办法吗?

网友B:
我看你说的不明白,你看场管坏了,1电源指示灯亮吗?换场管后指示灯亮吗?2我忿恻5V有了就修好了?可能是待机电压,你修的主板是电源和高压板一体的吗?你也没说清楚,你画的图纸我看不到,你也没有这款机芯的图纸,你断开高压供电试试,15欧我看正常,你看下驱动板上通网电源板上的那条控制电源开机关机的这路电压多少,你就明白了,我觉得你走弯路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哎不能上传照片图片啊

图片要JPG或RAR格式,大小不能超过1M,否则无法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要JPG或RAR格式,大小不能超过1M,否则无法上传。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的图片是FPD的,怪不得不好上传的。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说的不明白,你看场管坏了,1电源指示灯亮吗?换场管后指示灯亮吗?2我忿恻5V有了就修好了?可能是待 ...

我维修的是联想的LXM-WL19AAH的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是一个板。电源和高压板一体的一个板。开机的时候是白屏。检查发现显示屏的保险丝F断了。FP5138是不工作。场效应管击穿短路。换了两个元件。单独给屏供5V电压后。不接后面负载有12V的电压!恢复后面的负载电压就只有5V了。好像FP5138保护了!是因为是多层板又弄不明白后面的电路的关系,无法检查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断开后面的电路后,测量向后面供电的输入点跟地之间的正向电阻只有15欧姆,反向电阻是100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的是联想的LXM-WL19AAH的液晶显示器。驱动板是一个板。电源和高压板一体的一个板。开机的时候是白屏 ...

PDF也可以的,注意不要超过1M,你压缩到0.5K左右上传比较快。

网友D:
这种情况要不是场效应管换的不对 还有就是后面模块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要不是场效应管换的不对 还有就是后面模块有短路

哦!我更换的场效应管是用的SP3414!能用么?我困惑的就是场效应管没有原配,到底是用哪一种可以代!

网友:
目前我还没有弄好,就放着!想不出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要不是场效应管换的不对 还有就是后面模块有短路

后面的模块怎么去查呢?是多层板,理不
明白啊

网友D:
直接通12V到模块供电的那端把0欧的电阻断开 如果电流大说明模块有短路 奇美屏有很多是模块短路了  你最好再找个场效应管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直接通12V到模块供电的那端把0欧的电阻断开 如果电流大说明模块有短路 奇美屏有很多是模块短路了  你最好再 ...

哎!要是模块短路了,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要是模块短路了,还有维修的价值吗?

没有了  你先多换几个场效应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