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ell2007fpb液晶usb板的电路图?或者维修思路,不要换板子。

楼主(2013-01-17):
dell2007fpb液晶usb板,换了B处的场管还是炸保险,为什么?测量没有短路呀

网友:
供电短路,你没找开短路的地方,这个应该简单,所有场管都测试一遍就知道了。总共才三四个东西,看你这板,电源应该是从上边的接线进来的吧,保险是给后面的板供电用的吧,爆保险就锁定在这块小板上了。

网友:
后极还是有短的   拆一路 测一路

网友:
将两个电感拆下里,通电测b处场管的d极有18v,正常应该是3.3v输出

网友:
不是USB版短路哦  是 驱动板有短路的 我正在查  你可以随便测上面的几个电容试试 都是短路的
  我 也找不到了  可能

网友:
我也在查,是驱动板上的短路,,我把两个三端稳压管拆了,还短路!接着拆电容c155,c57,c148,和连着的电感L31,L11还是短路,晕掉了。

网友A:
驱动板大芯片有可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大芯片有可能短路。

你说的有道理,我加300ma的电流上去,就摸到大芯片有温度,怎么办,难道只能换通用板了吗

网友:
换同样型号的芯片。

网友:
是大芯片的事,我测过,管子没事,拆了还是短路,拆了大芯片就不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机子还是换板吧,改装好屏线就可以 了